[求助] 论文中的三个公式是怎么来的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4-13):
论文中的三个公式怎么得出来的推了好久是不是有问题求大神指导,电路图已经给出是关于LDO电源抑制比的

网友:
试试找找参考文献[3,5], 或许会有线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没有啊

楼主:
没有大神给看看吗

网友:
能否告知 文献 【3】【5】是什么?

网友:
第一个式子就不对。bgr的纹波就是直接通过闭环传输函数过去的。

闭环传输函数等于低频增益乘以1/(1+s/(beta*Aall*pout)),开环低频增益是A*gm*rout,闭环低频增益就是A*gm*rout/(1+beta*A*gm*rout),很明显他忽略了运放增益A,不明所以;

反馈后的极点会被往右推,开环主极点pout=1/(Cload*rout),闭环变成beta*A*gm*rout*pout

beta=Rf2/(Rf1+Rf2),A是运放低频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可不可以把三个式子都推倒一下,写在纸上传上来,我也觉得论文里的式子有问题,我觉得咱俩可以把自己推倒的式子对比一下,相互学习

网友:
第一个公式应该这样

第一个公式应该这样

师兄我需要银子下载资料,给你推倒了一个。
其他的都是类似。
找openloop,再找feedback。然后推导闭环。

这里cgd我省略了。加上会更加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公式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论文里的公式少了一个误差方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而且论文里后面的结论都用了这三个公式,你写的这个式子应该化简不成论文的式子吧,我的意思他的式子都不对,结论是怎么出来的,而且我查看了他的毕业论文也有同样的式子,是不是咱们有什么地方考虑不到,或者有些地方可以近似,不知道最后跟他的式子能不能对应上

网友:
你也够纠结的~~~
spectre里面用ideal components搭建一个模型,然后跑跑AC,看看哪一个公式match simulation result,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