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B结构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16-04-13):
图一是运放整体结构,2是对其第二级才有的class AB/B结构中使用CMFB电路描述,3是CMFB电路,困惑:3中的Mc1 MC2 MC3 MC4 与主体运放结构有什么关系。谢谢

3

3

2

2

1

1

网友(2020-07-03):
哪篇文献里面的呀,好多CLASS AB结构都是这样的CMFB结构

网友A:
MC1/MC2 对应 M10,  MC3/MC4对应M6a/M6b.  图中省略的差分对,因为它对共模电压没有影响。
另外,VCMO2 是目标共模电压,VCM2是一个大约的控制电压,对应到你的图里,就是产生目标电流的 M10的栅电压,通常可以用一个diode connected PMOS来产生
Vcmfb= (voutp+voutn)/2-Vcmo2+vcm2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1/MC2 对应 M10,  MC3/MC4对应M6a/M6b.  图中省略的差分对,因为它对共模电压没有影响。
另外,VCMO2 是 ...

对于楼主提到的放大器,我的做法是给第一级单独做一个共模反馈;将楼主提到的共模反馈应用在第二级。不过经常有疑惑就是MC3/MC4和MC/MC2的电流会有偏差,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正是因为MC3/4 和MC1/2的偏差引起了共模电压的偏移,共模反馈调节MC1/2 的电流使得上下电流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是因为MC3/4 和MC1/2的偏差引起了共模电压的偏移,共模反馈调节MC1/2 的电流使得上下电流相等 ...

即使像您说的共模反馈调节MC1/2 的电流,以我的经历来看,这种调节不是很好,MC3/4 和MC1/2仍然会有偏差,他们的偏差电流会流到放大器的nmos管或pmos管。

网友(2023-08-02):
想请教一下,这种共模反馈的方法会将输出级的信号耦合到输入级吗?

网友(2024-06-04):
兄弟,这是哪篇文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