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做ESD实验,电源端的ESD能被电源吸收吗

楼主(2016-04-13):
请问各位大侠:在上电情况下做ESD实验,电源端的ESD脉冲能被电源吸收吗?
还是会泄放到地?

楼主:
有谁能谈一谈看法?

楼主:
ESD大侠在哪里?

网友:
取决于你的test board,一般测试版都会涉及防止ESD current往power里面走,因为这样会把power打坏,所以关键还是你的测试设计。现在powered ESD测试时业界研究的热点,可以关注一下近年EOS ESD symposium的文章。
回复 楼主:

网友:
如果是板子的Power如果DeCap和TVS 够就没事儿 不够就容易soft error
如果是外接Power Supply, 就加电容和磁珠吸收掉就行 电容要电阻电感较低的不然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