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TA中的OCV&SI!!

楼主(2016-04-13):
目前小弟参加的项目是基于28nm工艺的芯片,因此在TIMING SIGN OFF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芯片的SI&OCV CHECK。但在此过程,一直有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清楚,还请大神指正。

从芯片看,SI是指芯片内部信号的完整性分析,从TIMING角度出发,是指芯片内部线与线之间的crosstalk,影响到信号的DELAY,进而影响到timing分析。
OCV(on chip variable),是指芯片内部由于工艺偏差等原因造成各种不均衡性,要用一定的余量来描述,使其变得更加悲观。

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是相互独立的还是说说相互作用关系????

先说说我的理解,从上述的概念上讲,二者应该是比较独立的关系,一个是指crosstalk,另一个是芯片自身工艺原因。
但是在实际芯片SIGN OFF跑PT时,二者会同时影响。比如,PT中同时打开OCV&SI的参数,在看一条TIMING PATH时,在PATH中会发现OCV的影响,同时也会有SI的影响。
那么在分析该条PATH时,是不是可以独立分析OCV&SI的影响,不需要二者同时一起考虑。比如只改变OCV中的derate值,那么SI的影响是不是一样的?会不会随着OCV设置的变化而变化??
请相关经验的大神指导 ,谢谢!!!

网友:
OCV 计算的delay没有考虑SI的影响,两者并没有冲突 。

网友:
二者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都会影响到timing,所以要同时考虑,你怎么可以忽略其中一个因素,那分析tinming就不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因此,在一条PATH中,如果改变OCV中的derate值,那么SI的timing影响是不会变化的,是吧??
    那么想问一下,对芯片SI的影响有哪些因素呢??前提是PR的网表已经出来,在做STA时,想改变SI的影响,可以修改哪个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当然在做TIMING SIGNOFF时,二者是都会考虑的。我现在的疑问是二者是不是有相互关系。比如减小OCV中DERATE值,会不会对SI有影响,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原因是做STA的SI时,PR出来的网表结构已经固定不变,那么网表中的线与线的位置,以及相关寄生参数都已经固定不变,那么SI的影响也不会固定不变,它是不会随着OCV的变化而变化。不知道解释是否正确,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rate假如乘factor是乘到clock上,因为SI会引起delta delay,即:victim net的delay,factor是要乘在net delay上的,当改变derate值(OCV),SI引起的问题也会随之变化

网友:
实际上会影响的,OCV不一样 timing window 不一样,表现出的SI就不一样

PT里好像没什么控制SI的,都是tool defaul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在PT里分析timing,是要把所有能够影响到timing的都要考虑到?对吗?所以必须同时考虑SI和OCV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意思是说OCV是会影响SI的TIMING的。因为OCV的值设置不一样,其timing window不一样,那么线与线之间的crosstalk也不一样,SI导致的DELAY值也不会一样。那么在跑PT时,SI的参数有哪些,是如何设置的呢?(当然这个问题,我自己会回去查看SI文档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没设置过,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剩下的任务就是你好好研究下,然后吃水不忘挖井人,分享出来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看了下SI的文档,里面确实有些参数,用于影响SI值的计算,在此不一一列举。如下图:

在此附上SI的UG,供大家查询。
但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文档只能找到2010年的版本,其它更高版本却找不到相应的文档,是不是在其它版本中,又合到什么工具了。
eetop.cn_PrimeTime SI User Guide 2010.06.pdf (3.76 MB , 下载次数: 80 )

楼主:
明明没有设置信元,为什么下载还要信元,我也无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问个问题吗?在PT中我们也可以分析SI,为什么工具还要启动PTSI的lesence,进行SI的signoff分析?是因为PT分析的不好,PTSI才能更好的分析SI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这么晚回复。    SYNOPSYS工具中,有些功能特性是需要额外的license.比如PT中的SI功能,是需要SI的license。如果只有PT默认的license,而没有SI的license,那么在PT使能SI的功能,那么工具就会报错,说没有SI的license。
    同样的情况在DC中也有,比如DC中compile_ultra的license功能DC默认的license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6-07):
感谢分享,请问能关于AOCV和POCV做一下解释说明吗?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