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flow 转TCL脚本

楼主(2016-04-13):
问下各位,如何把已经做好的完整的经过验证的encounter flow转为tcl脚本,以后修改下脚本参数,直接run这个脚本非常方便,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软件,方便加我QQ 116260752   交流一下。

网友:
encounter自带的那个flow template不就是TCL的吗?

网友:
encounter不是都可以自动生成Foundation Flow吗,这个flow就是tcl的啊,根据工艺和设计的特点,修改基本的setup和config tcl既可以了,如果需要自己个性化flow,也有相应的PLUG 文件,修改那些tcl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