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运放的交流输出电阻Ro要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6-04-13):
里面M5是镜像电流源,这里认为上面的电流源负载为无穷大

如果认为源极R上无电流话,那输出电阻Ro应该是ro1还是我图里面的计算结果?要考虑最下面电流源M5的阻抗吗
实际电路中R上有电流时,Ro要怎么计算?

楼主:
求输出电阻Rout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出小信号模型,R可以看成R/2虚地,输出阻抗就是从输出看到的向上阻抗与下面的阻抗并联,上面是电流源,无限大,则输出阻抗就是看到的下面的阻抗,可以推算出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看来是我图片里的计算结果,我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