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相位噪声谱问题

楼主(2016-04-13):
请教大牛,有关PLL的相位噪声谱,从100k到1MHz时按照-40dBc衰减,一般看论文里面的测试结果好像都是按照-20dBc/10倍频衰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40dB/dec 应该是flicker noise (1/f^2)产生的phase noise 吧?

网友:
看不到图,不知道你说的100KHz-1MHz是带内还是带外。
对于CP和REF的噪声,确实是按照-20dB/dec衰减的,闭环后带外单极点起滤波作用。
而对于带外噪声,主要被VCO决定,VCO的phase noise特征就是在低频处flicker-30dBc/Hz,高频处thermo-20dBc/Hz。
100KHz-1MHz处一般已经是thermo noise,故测试结果一般都是-20dBc/Hz。

以上的一切讨论基于Type-II PLL,  loop BW<=100KHz时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LL带宽大概在200kHZ附近,在带内的话,从10k~100k都是按照-20dBc/HZ衰减的,但是从100k到1M就是-40dBC/Hz了,请教下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上点图吧。  ref的噪声,VCO的噪声,PLL的噪声。     PLL类型,CP结构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分频比N,闭环后REF到输出的低频增益为N,所以先从低频处40dB/dec衰减,经过零点后变成20dB/dec   故可能会产生40dB/dec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