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关于wifi系统的DAC

楼主(2016-04-13):
本人做一个电流舵型的DAC  准备用于LTE 无线wifi系统中 分辨率为10bit 请问输出频率 采样率 SFDR SNR 怎样规划 才能符合wifi系统,望大神们指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不能光做DAC的人拍脑袋,必须整个TX chain整体规划。你带内信噪比和带外噪声都要考虑,后级接什么样的Filter,带外抑制有多少,输出功率有多大,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做一个16b 5GS/s, 带外噪声5nV/sqrtHz. 肯定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 你的看法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就针对lte发射链路的DAC 只要能够满足通信就可以了 。我在一篇文献中查到:一个LTE——wifi系统中DAC的采样率80M 分辨率10bit 带宽20M, 输出信号幅度为-1dBFS,频率在1M—20M SFDR比较稳定(60dB左右).他的测试结果满足要求。我做的DAC输出频率在1M左右sfdr比较好,频率再升高,sfdr就很不稳定。这样能否达到wifi通信标准?关于发射链路我不懂啊,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 采样率太高 位数也高,我觉得实现起来难度有点大,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DAC 快够做software defined Tx了。不需要考虑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确信这个够了? 是给FD 还是TD 的?  后面要跟5阶的analog filter?
光考虑LTE的信道肯定够。考虑整个rf chain 可能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TD-LTE 20M带宽不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b 80MS/s 给 基本信道使用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后面的 tx filter 的要求,dac out of band noise和image 会影响rx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CDMA 的发射链  这里用的DA是AD公司的AD9765 采样率125M,SFDR在第二个图里,我感觉按这样的指标走,应该就可以达到通信的要求。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CDMA_TX

CDMA_TX

AD9765

AD9765

网友:
信道肯定够了.  你还要考虑整体系统。
FD-LTE 是全功系统。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公司项目还是学校?
如果是学校,你就做一个自娱自乐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校,学位论文方向是做个lte系统的DAC,但我想把这个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