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arm cortex m0/3的可靠性

楼主(2016-04-13):
arm的cortex-m系列作为工业界用的最多的cpu,有没有考虑它的可靠性呢?也就是硬件对于软件的容错性。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CPU的硬件部分,作为数字电路的一部分,往往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程序是存在memory当中的,在极端环境下,memory更容易出现可靠性的问题,一旦出了某种可靠性问题,需要CPU能够进行识别并进行保护。例如:某些情况下导致栈溢出的问题,是可以用栈底和站顶的检查来解决的。还有别的问题,或者说CPU的硬件还有什么手段能够防止这种可靠性的问题?
期待专业回答。
谢谢!

网友(2016-11-21):
回复 楼主:

期待专业回答。

网友:
一般是通过提高抗干扰,重要的应用可以对MEM做ECC校验,需要增加一些额外的辅助校验Memory

网友(2017-12-16):
内存加ecc保护

网友(2019-01-27):
1、假设存在flash中的代码都错了,cpu是无法知道如何错的,它只负责取指,译码,执行;不像是数据传输类的带着编码/译码,加扰/解扰,校验纠错等功能模块
2、当CPU执行的代码出错了,可能会导致CPU跳转到一个错误的地址取一个错误的代码,然后执行一个错误的指令,当CPU识别不了这条代码,或者说违反了CPU的执行规则,会根据manual上规定的异常,从中断向量表中找到对应异常处理的入口地址,如果用户预测到了这种case,就在处理程序中加上自己想要的应对方案就可以了;比如说:出现错误后,跳转到复位函数,重新从零执行程序

网友(2019-04-30):
FLASH和MEM都可以做ECC的,按照需求制定不同级别的纠错机制
寄存器可以做三模冗余
std也可以用自己的库,进行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