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直没搞明白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

楼主(2016-04-13):
笔试的时候常看到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的区别?
这两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一个PLL输出200M,400M,300M的时钟,
那200M和400M算是同步的吗,因为相位关系固定?
那200M和300M算是异步的吗,因为相位关系不固定?

楼主:
跨时钟域和异步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意思。
   200M和400M的时钟,虽然是两个时钟,但二者有固定的相位,算一个时钟域。

网友:
窃以为同源时钟都是同步的,与时钟频率无关.

网友:
电路接同一个时钟源就是同步电路,否则就是异步电路。建议把数字电路基础这本书拿出来翻一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经常说的异步fifo,如果读写时钟是一个pll出来的200MHz,和300MHz,这里异步指的是什么?

网友:
非同源的两个时钟域,一定是异步的。

同源的两个时钟域,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异步,根据具体需求来。同步是指信号在两个时钟域之间传递时,需要检查时序。两个时钟的同步,广义上来讲,就是需要保证相位的固定,不论是几分频关系,也不论是同相位反相位还是90度相位差。时钟的同步,不仅仅需要从设计上由同源做基本保证;同时还需要时钟约束同步,在综合以及PR时保证时序关系。

同源的两个时钟域,如果没有同步需求,可以设置false path,减少时钟树负担和不必要的时序检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异步FIFO的概念是相对同步FIFO而言的,与异步时钟和同步时钟的概念有点区别。

同步FIFO,读写时钟是同一个时钟;异步FIFO,读写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不论读写时钟是否同源是否相位固定,只要不是接同一个时钟,都要按照异步FIFO处理。

网友:
7楼说到根儿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就是说200M和300M不管是是不是同源的,相位没办法保证,就是异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步是有时钟的电路,异步电路没有时钟

网友:
论述都很精彩,受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可以不说。。。赞7楼

网友:
只要記住一個事情.
由同一個PLL產生的clock都是同步.因為彼此的相位都會被PLL(Phase-locked loop)鎖住.
二個不同的OSC,就算輸出的frequency是一樣的,也算是不同步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一个PLL分出来不同的时钟相位锁定是指由固定的相位关系吗,那有的时钟相位关系应该没办法锁定吧

网友(2019-01-16):
感觉只有七楼说的最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