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高手,请问sentaurus的.gzp文件如何解压,谢谢!

楼主(2016-04-14):
请高手帮个忙,在sentaurus中解压文件 diode.gzp,如何解压,谢谢!

网友:
好像不需要解压

楼主:
回复 2# dcircuit 请问大神,怎么打开,用什么命令打开?谢谢!

网友:
记得使用例子时是好像直接调用的

楼主:
记得使用例子时是好像直接调用的
引用 网友A:

   虽然还是没明白,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B(2017-05-11):
在swb中双击打开,另存为project即可。

网友(2020-07-15):
引用 网友B:
在swb中双击打开,另存为project即可。

大佬我也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另存project?

网友(2023-10-26):
要再swb界面下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