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为什么后端在CTS时,要尽量把skew做小

楼主(2016-04-14):
后端在CTS时,为什么有个目标就是把skew做小?我觉得timing 过了skew,也无所谓多大,但是目标是skew要尽量小,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有skew小点时,最后timing才好收敛吗?

网友:
我觉得你把因果关系搞反了……CTS尽量减少skew的目的是为了timing可以更好收敛。减少skew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手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skew存在不一定不好,就像userful skew,但是这是有意识的工程师自己设置的预期的skew。   但是对于无意识的skew,当不确定哪些 timing path是特殊情况的时候,为什么都统一尽量skew做小后,timing更容易收敛,这个一直想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说是为了更好的corr,就是place时,skew是0,那CTS后,skew也要与CTS之前(place时)吻合的更好一些,所以也要小一些靠0近一些,他的意思是:前后阶段吻合性越好,timing容易收敛?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网友:
对的,skew小和place的结果更接近,timing更容易meet
但timing meet了就不用太care skew多大了

useful skew aware CTS其实也是先做把tree做平,再调节skew来optimize timing的

现在Tool useful skew都可以做得很好了。但即使不用useful skew timing能meet,最好也enable useful skew,这样flop就不会同时翻转,避免瞬态电流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答,受教了
我想问,innovus有个ccopt,工具可以自动用usefulskew,但是,在ICC中我怎么使能usefulskew?通过哪个命令?我们的flow里我没找到。
后端不是说最好不要用usefulskew,是在没办法时才用,因为会插很多buffer,以后在修hold时就没有space了,我的想法对吗?可能理解错了,我是新手

网友:
你说的没错,最终的目标是时序的收敛,但是skew做的小得花,hold fix buffer会少很多,这在power,area上都有好处,芯片timing上的margin也会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clock_opt   -concurrent_clock_and_dat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研究了下,-concurrent_clock_and_data就是CTS和postCTS(opt)并行一起做,长tree和datapath(因为opt只优化datapath)并行做,就是平时看到的CDD,类似于encounter的CCOPT,在复杂的design中,特别是在复杂的clock tree中使用有限而且耗时,而且效果不好,对于简单的clk,比如CPU,有时很管用,所以说?这个命令有时候并不是应该下的?得看情况?

网友:
skew 太大,STA 有可能cover不到, 尽量不要太大, 如果大了,去修hold 尽量用线长去补 delay, 如果非要用cell去补,要留好hold,setup margin,冲频率的模块有可能会用到useful skew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有两点疑问,第一,修hold可以插delay cell和buffer,但是要先考虑延长线?这是为什么?具体是什么命令?
                  第二,冲频率是什么?

网友:
因为net delay 和cell delay 在不同corner 下变化不一致, ff 升压时 cell delay 变化快, hold会恶化。
高频的模块适当用useful skew 去调时钟,把setup 极限吃出来 ,可以冲更高的频率,最好人为控制,工具不一定能做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derating的问题,在skew比较大的时候,再乘上一个derating之后timing更加不好满足。
楼主觉得timing满足了就可以,skew无所谓,这种说法也可以。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你skew很大的情况下,timing都能满足,就说明你的design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网友(2023-03-18):
很有启发

网友:
timing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skew想很小,可以用Htree这种特殊tree结构

欢迎加wx:pr-hao123,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