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

楼主(2016-04-14):
如果将
ddr刷新disable掉,ddr如何保持数据呢?目前FPGA上disable后,ddr数据读写正常

楼主:
FPGA中ddr2如果只能跑50兆,按照50兆进行各种延迟的配置,是否能正常读写,刷新?

楼主:
求助高手啊

网友:
只要符合datasheet中规定的数值即可。长时间没有auto refresh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