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I/O PAD会不会影响芯片输出?

楼主(2016-04-14):
求助,各位。实验室做了一款芯片,是数模混合的。整体联合晶体管级后仿没有问题。数字那边自动布局布线时没有考虑IO PAD。我们是这样加PAD的:把数字那边的gds数据导入cadence之后,与模拟那边相连,然后把整个模块当成一个黑盒子,确定每根数字输出信号线的位置后,icc经过对PAD选型导出PAD的gds数据,我们再进行手动连接。加入IO PAD之后的模块联仿就有问题了,输出PAD没有电平变化,没有功能。

问题:
1. 数字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IO PAD的负载,数字输出是不是有可能不能驱动IO PAD?
2. 如果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PAD会不会影响芯片的工作?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 ,求大神帮帮忙,在线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助,大家。小弟新手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

楼主:
求助大家,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数字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IO PAD的负载,数字输出是不是有可能不能驱动IO PAD?
应该是PAD连接有问题吧。 数字端没考虑PAD的负载,影响最多也只是PAD输出上的时序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连接有问题,是指输出信号线到PAD那里连接有问题?还是指PAD有问题?

网友:
数字IO一般是需要进行配置和供电的。典型情况的话,一个输出或者输入IO,需要配置他的驱动能力,是否加施密特,是否带pull up和pull down网络。供电上需要一个供电IO的支持。

网友:
直接在PAD输入端加激励看看,如果也没有输出那就和core没什么关系了,配置,pad本身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给PAD激励的话,PAD的供电怎么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那边的输出是有的,经过PAD可以看到,数字那边的输出经过PAD之后就完全看不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2016-05-24):
回复 网友D:

   你好,解决了的。谢谢

网友(2021-05-19):
io 怎么选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