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般LC VCO的电感的感值的选取

楼主(2016-04-14):
请教各位大牛一般VCO的感值的选取是怎样选取的。我现在做了一个5G的LC VCO,取的电感为0.45nH.后仿真感觉起振有些困难。测试的时候发现要打到电流最高档才能起振。引起了很多问题。我以前做过一个3G 的 LC VCO ,电感是2.3nH,起振没有问题。一般LC vco的电感大家都取多大啊。常规来说。谢谢。比如5GHz的。我的理解是计算w.L/R=Q.保持 L/R基本不变,所以w=1/sqrt(L.C) ,只要L 和 C 都按照w增大的倍数来减小 基本就可以了,这样对相位噪声的恶化也不太大。

网友:
R和L的变化很难保持一致吧,按理说L比R降低的要快很多

网友(2016-09-08):
Increase C/L ratio:
(1)Decrease the Q of capacitor, then decrease the Q of LC tank.
(2)Increase Power consumption.
(3)Increase the parasitic capacitance.
(4)Decrease the frequency accuracy.
(5)Improve the Phase Noise performance.

网友(2025-01-12):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pdk中的电感应该怎么去调它的感值呀 我去调它的参数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