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 DMA操作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6-04-14):
小弟最近在研究PCIE的系统结构。有一点想不明白。
如果一个CPU外挂一个系统内存DDR,同时一片FPGA通过PCIE接口连接CPU,CPU做为Host主桥,FPGA做为PCIE设备。
那么根据PCIE功能,
1、FPGA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PCIE操作DDR完成DMA操作?
2、在操作过程中CPU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吗?
3、地址转换,DDR接口操作等都是由CPU内部的硬件完成?CPU在FPGA操作DDR的过程中,完全不受影响的工作吗?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FPGA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PCIE操作DDR完成DMA操作?
-->>可以,要不然怎么能叫做DMA呢!
2、在操作过程中CPU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吗?
-->>是的。要PCIE DMA的出发点,就是释放CPU,这样CPU可以去完成其他任务。
3、地址转换,DDR接口操作等都是由CPU内部的硬件完成?CPU在FPGA操作DDR的过程中,完全不受影响的工作吗?
-->>DDR操作应该是由CPU的PCIE HOST通过内部总线访问完成的,也就是CPU内部的硬件完成。CPU完全不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本来以为这问题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