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输出幅度问题

楼主(2016-04-14):
向各位求教一下,观察VCO输出瞬态,发现输出两端波形幅度不一样,开始以为是电路中哪个管子设置时没注意,不对称造成的,后来发现是电感的问题(电感左右位置调换一下,输出的波形也跟着调换了,所以确定是电感问题),电感使用我使用的工艺库提供的电感,这种电感带来波形不对称的具体原因有没有谁可以解释一下。
这里贴出仿真波形和电路图:

网友(2019-08-29):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倍频器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2020-08-11):
你好,用带中心抽头的对称电感或者是两个标准电感对称摆放试试。你这图中只使用了单个电感。

网友(2025-02-19):
如果电感的中心抽头不在输出摆幅的中间,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