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图有真相!运放放大电路中的疑似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14):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运放比例放大电路,如下所示:

在测试其功能时发现如下现象:

当用信号源给其输入20kHz70mV峰峰值的正弦波时,如果传输此输入信号的路径是完整的BNC头(信号源输出接头)同轴线—SMA头时,如下图所示:

此时,放大器的输出波形用示波器查看正常,如下图所示:

但是,若传输输入信号的路径中,同轴线经过了某种转换,如从中断开引出为两根单线(一根为地,一根为信号),再由两根单线接入另一截同轴线而连接至放大器的输入端,如下图所示:

则此时,放大器的输出波形用示波器查看时显得不正常,表现为在正常的信号波形中包络了寄生信号,如下图所示:

包络中的寄生信号细节如下:

本人对运放模拟电路了解的不多,不知道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这是否是由于经过转换后的输入信号路径中的信号和地不够良好所导致的?还是某种干扰?

请各位大神走过路过多帮忙看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另外不知各位大神对于微弱信号放大电路的设计都有什么心得没?目前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有的话还希望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首先,真的找不见你的图在哪,通常地线与信号线之间的回路大会产生电磁干扰,空间中存在各种磁场,回路越大磁通量越大,产生干扰越大,同轴线回路面积为零,而你用分开导线时大大增加了回路面积,我猜可能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干扰,看不见你的图,不知道具体啥情况

网友(2025-01-15):
发了三次帖子,每个帖子都没有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