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16-04-14):
屏幕快照 2016-04-14  屏幕快照 2016-04-14
在蒙特卡洛仿真中,出现如第一个图的错误,仿真的设置如图二。是不是我的库文件的问题? 新手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2021-01-15):
解决了吗?

网友A:
我之前也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是盗版软件的问题把 我把job设为1就可以跑 设为其他的就报错

网友B(2021-04-26):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是盗版软件的问题把 我把job设为1就可以跑 设为其他的就报错 ...

新人请问一下这个JOB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是盗版软件的问题把 我把job设为1就可以跑 设为其他的就报错 ...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问题

请问你这个蒙特卡洛仿真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蒙特卡洛仿真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还是无法仿真,我是在低版本的CADENCE上仿真解决的

网友(2022-06-23):
把nominal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