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6-04-14):
RAM1和RAM2是两个一样的IP核,两个时序一样,见图,为什么RAM可以正确读写,RAM2读不出数据?

网友:
ram2_inst/enb延迟时间长一点再置高试试。另外可以用RAM1的控制程序调用RAM2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我的疏忽,第二个时钟例化的时候手误敲错了,没有报错,检查了其他时序忘看时钟了,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