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403 和verdi201210 在CENTOS6.4同时使用出问题

楼主(2016-04-14):
我现在遇见这样的问题,单跑VCS和VERDI都是好的;
但是跑VCS的lmgrd后:/scl/amd64/bin/lmgrd -c vcs.dat
再跑VERDI的lmgrd: /novas201210/bin/lmgrd -c verdi.dat
就会提示: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这是VCS的snplmgrd会产生snslmgrd的文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问题是,我现在必须在同一个机器里面跑这两个软件来进行verilog仿真。请高人指点,谢谢啦!
我的版本为:
vcs-mx_vH-2014.03
Verdi3-2012.10
SCL-11.8
VCS.dat为:DAEMON snpslmd xxxxx
verdi.dat为:DAEMON snslmgrd xxxxx

楼主:
单独的时候,我用verdi201210的license我用veridi自己的lmgrd能成功启动,verdi201210和VCS201403一起使用的时候,veridi201210自己的lmgrd启动、VCS201403用SCL11.8启动失败,报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如果verdi201210和VCS201403都采用SCL11.8来启动lmgrd,则Verdi不能工作,license验证失败。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VCS.dat使用的端口号未27020,verdi使用的端口号为28001

网友:
把两个文件变成一个文件shshi

楼主:
#4 dcircuit

请问具体怎么将两个文件变成一个 ,另外及时变成一个 ,也需要启动不同的lmgrd哦,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2016-08-28):
大概2012的时候还没整合好,到2014.03 版的verdi 就可以用同一个synopsys license Server  了

网友(2017-03-01):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verdi2014.03或者2014.03后的版本(如2014.12)都可以跟vcs共用同一个license吗?我现在安装好了dc和vcs    是不是安装verdi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破解了?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