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6-04-14):
用ISE编写VHDL,直接调用modelsim时,有些程序加载的了,有些加载不了,是什么情况?搜了好久也没有解决。。。初学者调用信息:

Launching Modelsim GUI...
Modelsim GUI launched successfully
Process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setup completed successfully, the GUI will be up in a moment.

在modelsim中什么也没有加载出来,显示:No design loaded.

网友:
没有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报错。。。编译都通过了,。。。我直接用程序调用modelsim就可以加载出来,但是我用顶层激励文件调用就出不来,是不是我激励文件写错了?但是激励文件感觉没错啊。。。。不就是赋初值吗?

网友:
还需要进一步设置吧 让design和testbench建立起联系。

在Quartus里面, 右击project点击settings 然后选择simulation,->test bench->new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elsim调用testbench的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不是路径问题,已解决!

网友:
你是ISE后台调用modelsim,为啥不直接用modelsi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用modelsim调用ise的ip时一直出错,出错的原因貌似是没有加入xilinx的库文件,lz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
编译XILINX的库,COMPLIB,自己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到原因了,库文件都导入了,只是没有启动glbl文件

网友(2022-11-12):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