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verilog不支持64位cadence ,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6-04-14):
各位大神,是这样的,我的cadence61是64bit的,但是我的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spectreverilog总是报错,说是不支持64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一般咋解决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6-07-13):
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7-03-09):
同问:
ERROR (SPECTRE-16689): SpectreVerilog cannot support 64bit.

网友(2017-08-01):
改成32bit=all是不行的,需要在把all换成EXCLUDE:spectre

网友:
就是CDS_AUTO_64BIT=EXCLUDE:spectre

网友A(2017-11-19):
同样问题,只有修改成32bit,才能使用specterverilog

网友B(2020-03-23):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只有修改成32bit,才能使用specterverilog

您好 请问这个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请问这个是怎么修改的

就是7楼的改法,就是CDS_AUTO_64BIT=EXCLUDE:spectre           不过cadence基本放弃spectreverilog了,617已经不在支持了,全部转入AMS了,早点切换到AMS混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