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14的patch问题,求助大家帮忙

楼主(2016-04-14):
calibre2014的path问题,求助大家帮忙
启动lmstat查看license状态
进行patch,报错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2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1 errors occurred.
启动license
启动calibre提示license不完整
以下为license和bashrc
已安装libstdc++5.so
etc目录下存在RedHat-release文件,版本为6.6

求大家帮忙,告知我如何才能patch成功,谢谢大家

网友(2017-08-28):
想知道+1
有沒有sfk for redhat 6

謝謝!!

网友(2017-10-05):
LZ能分享一下你的patch包吗?谢啦

网友(2018-01-11):
Do u have an update for this?  Where will i get 2014 binary ???

网友:
出现这个错误的话,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Licensing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Calibre Interactive

有一次我也遇到了。原因在于生成license时的MAC地址没有去掉冒号。见下图横线和方框的对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