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设备的加载时间问题

楼主(2016-04-15):
用Altera FPGA实现的pcie设备,看网上有的资料说FPGA必须在BIOS扫描设备前加载完成,不然扫描不到设备。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FPGA配置文件能做到多大,用到是EPCS +AS配置,所以希望添加一个设计,让FPGA在主板扫描设备前加载完成。
求老司机说说都有哪些实现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一块开发板插在PCIE插槽,使用的是上面所说的加载方式,每次开机启动时,主板上电了,过一秒中突然停了,风扇也不转了,两三秒之后主板又重新启动。拿下开发板,开机正常。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一般来说,在PC机电源稳定后的100ms,就是时间限制,按照这个来做,就是了。
altera不是很懂,但配置效率肯定和速率、文件大小、配置接口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PCIE做的pcie卡的上电时间是什么时候?在你所说的的这个电源稳定时刻吗?还是之前?

我算了一下如果 DCLK100MHz , AS x1模式配置10MB的文件,需要时间大约在0.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