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电源电压无关的电流源设计

楼主(2016-04-15):
我想用这个结构去构建一个与电源电压无关的电流源,但是总是达不到我要的精度。说明下,我的电源电压是一直在变化的,请教一下,我要注意些什么,才可以做到很好的精度,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图,我好像一直发不上去,是我不会发,具体的电路图是拉扎维的书,课后习题11.1,图11.36

楼主:
我现在是将M1和M2放置在亚阈值区,结果Iout与M3M4的尺寸关系很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结构还是不是特别会算管子具体的尺寸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假设M4的电流是Iin,那么Iin=(vgs1-vgs2)/Rs,理论上跟VDD变化关系不大。你先根据计算大概给出M1,M2的尺寸,假设Rs=0.2M,M3,M4电流相等,,,vgs1-vgs2=0.2v,你再看看管子的状态和电流对不对;至于随vdd的变化,那要看变化了多少?如果变化很多你要先找到原因?是不是M1,M2不在饱和区了?

网友:
主要原因可能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影响

网友:
单纯这个结构的电源抑制本身就比较弱。。。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vds的影响太大了,而且那上面的PMOS的L还不能太小

网友:
vds的影响太大了

网友(2016-07-03):
想问下,在计算ID的时候,是需要直接将沟道调整效应算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