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如何指定电源

楼主(2016-04-15):
我在做低电压下的静态时序分析,在DC综合中我应该指定工作电压呢?是将库文件中operating condition的工作电压1.2V改成我想要工作的电压值吗?

楼主:
顶一下,哪位有经验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跟你的库有关啊, 你光改operating condition有啥用呢

网友:
指定电压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的是看电路在低压情况下的时序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个库也可以设置多个工作环境吗,set_operating_condition里面也有max和min的选择?请问应该怎么分析一个电路降压后的时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pt换一个低压的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