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做SAR ADC建模,仿真输出为啥差距这么大,求指导

楼主(2016-04-15):
请问各位大神,刚刚学做ADC建模,仿真结果如下第一幅图,为什么输出的台阶这么大,后面一幅图是别人论文里的仿真图,尝试修改了采样时间什么的,发现没有改进,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采样时间过长了,一个输入信号周期至少采样10次以上,而且采样频率和输入信号的频率不能成倍数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找了半天不知道怎样修改采样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吗,我修改了一些仿真设置里的步长,只会影响仿真的速度,波形么有改变,我修改scope里的sample time 只会影响输入信号正弦波
的平滑度,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文章分享下看看呗。

网友:
输入频率太高了

楼主:
slides_msc08.pdf (1.57 MB , 下载次数: 570 ) 回复 5# afujian

这个论坛里有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去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6-10-19):
你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点 降到很低  就跟别个论文一样的了

网友(2017-05-18):
这个pdf还是有点用的,谢谢LZ~~~

网友(2017-12-04):
新人做SAR ADC建模,仿真输出为啥差距这么大

网友(2019-12-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论坛里有找到的

网友(2020-07-17):
源代码能给我们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