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对于real类型的数组,加入field_automation机制,用什么宏?

楼主(2016-04-15):
如果是real类型,用uvm_field_real就行了,但是是real类型的数组,用uvm_field_array_int编译报错,uvm_field_array_real也不对~请问应该用什么宏~~~~

网友:
首先real是双精度浮点数,int时32位整数,数字类型不同,不能有int注册;
另外就是据我所知,UVM中并不存在uvm_field_array_real宏

网友:
没有针对real arra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