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CIFF结构第一级热噪声太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15):
正在用Richard Schreier toolbox做一个3阶1bit OSR=256,Fs=12M的CIFF结构的sigma delta ADC simulink behavior model,发现第一级积分器的采样电容或积分电容必须非常大(大概几百p)才能得到想要的SNR,系统对第一级的KT/C噪声没有压缩,请问各位大牛怎么才可以降低采样电容或积分电容?KT/C噪声是白噪声,均匀分布在0:Fs/2频率带内。我在计算SNR时只取了输出数据带宽内的点,即Nfft/(2*OSR)个点,这样是不是相当于KT/C噪声已经除以了OSR?这样算出来Cs是几百皮。

网友:
如果記得沒錯,
第一级的KT/C噪声應該是(KT/C)*(1/OSR),
還要除OSR的!
所以不需要几百p的!

网友:
学习了,给大神跪了。

楼主:
对的,就是如此,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KT/C噪声是白噪声,均匀分布在0:Fs/2频率带内。我在计算SNR时只取了输出数据信号带内的点,即Nfft/(2*OSR)个点,这样是不是相当于KT/C噪声已经除以了OSR?这样算出来Cs还是几百皮。

网友:
KT/C噪声是白噪声,均匀分布在0:Fs/2频率带内,
But Finally Sigma-Delta ADC 的1-bit (0/1) 訊息要經過後級的DSP Decimator/FIR Filter
變成真實的數字format與ADC 真正的 Output Rate
而ADC Output Rate Bandwidth = 0Hz ~ (Fs/2)*(1/OSR) Hz
所以您積分FFT的區域變成0Hz~  (Fs/2)*(1/OSR) Hz
自然KT/C 白噪声就被除OSR 倍了.

Sigma-Delta 求SNDR/ENOB 積分區間 is 0Hz~ (Fs/2)*(1/OSR) Hz,
而不是0Hz~ F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的疑惑是这样的:我在计算SNR时,积分区间是0:(Fs/2)*(1/OSR) Hz,KT/C噪声均匀分布在0:Fs/2之间,这样积分就使得KT/C噪声除以了OSR。我在建立behavior model时,KT/C模块,是y(t)=[x(t)+sqrt(KT/Cs)*n(t)]b(大多数论文是这样搭的)还是有y(t)=[x(t)+sqrt(KT/(OSR*Cs))*n(t)]b ?其中x(t)是输入信号,y(t)是经过KT/C模块的输出,n(t)是标准偏差的高斯分布,b是积分器增益。如果采用y(t)=[x(t)+sqrt(KT/(OSR*Cs))*n(t)]b 那么是不是和计算SNR时,在区间0:(Fs/2)*(1/OSR) Hz积分使得KT/C噪声除以了OSR重复了???

网友A:
y(t)=[x(t)+sqrt(KT/Cs)*n(t)]b -->我想這個才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新贴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98158&extra=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A:
y(t)=[x(t)+sqrt(KT/Cs)*n(t)]b -->我想這個才對的!

您好,请问这个建模的时候kt/C这个模块是直接放在信号输出,即积分器的输入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