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得ADC地电压波动6mv,有什么方法降低么?

楼主(2016-04-15):
100资产
测得ADC数字地、模拟地电压波动6mv,都是从-12.89mv到19.34mv,导致输出正弦波波动也很大;为什么地电压不是0V呢?有什么方法降低地电压的波动么?

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不是很正常么? 在芯片周围加电源到地的去耦电容

网友:
地和电源之间的相对电压不变?那是不是你的电源自己在波动?如果是的话, 你只能改善你的电源了

网友:
不知你ADC的LSB有多大,但是6mV的电压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不认为ADC目前输出波形差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不知你ADC的LSB有多大,但是6mV的电压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不认为ADC目前输出波形差是这个原因
引用 网友A:

LSB是2.4mv,电源一般波动是多少啊?

楼主:
地和电源之间的相对电压不变?那是不是你的电源自己在波动?如果是的话, 你只能改善你的电源了
引用 网友B:

电源波动是从4.88V到5.12V,240mv~电源和地不是随即波动么,怎么能相对不变~

网友(2017-01-04):
学习一下大神们的解决思路

网友:
刚接触数字电路,看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