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里面默认上一次键 按esc比较多

楼主(2016-04-15):
virtuoso 61里面默认上一次键  按esc比较多  能否有办法不默认上一次键。

网友:
option -editor  左上角第一个

网友:
好像是command repeat选项,按照楼上的菜单。。。
如果是想要启动就默认不repeat命令,可以在.cdsenv里面把该选项设为n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