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tools16.0使用中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5):
仿真时在T-spice中打开如下MNMOS Out In Gnd 0 NMOS W=2.5u L=250n AS=2.25p PS=6.8u AD=2.25p PD=6.8u $ $x=1000 $y=-1300 $w=400 $h=600
MPMOS Out In Vdd Vdd PMOS W=2.5u L=250n AS=2.25p PS=6.8u AD=2.25p PD=6.8u $ $x=1000 $y=-500 $w=400 $h=600
VV2 Vdd Gnd  DC 5 $ $x=-900 $y=-500 $w=400 $h=600
VV1 In Gnd  PULSE(0 5 0 5n 5n 95n 200n) $ $x=300 $y=-1200 $w=400 $h=600
然后出现错误:
Fatal Error : "SCHE.sp" line 26 Could not resolve model "NMOS" referenced by "MNMOS"
Fatal Error : "SCHE.sp" line 27 Could not resolve model "PMOS" referenced by "MPMOS"

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
model文件呢?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照百度上面的一个16.0的教程选的,然后在T-spice里仿真不了,然后改成了如下图又有错误

网友:
理解一下你的文件就是一个spice格式
MNMOS (标号)Out(漏) In(栅) Gnd(源) 0(衬) NMOS (模型)
看看model文件中模型的名字,必须对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