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ker产生layout.lock文件

楼主(2016-04-15):
用laker画版图或者修改版图过程中,laker自动产生layout.lock文件,为什么相关lock文件删了后,仍然会自动产生lock文件。LAKER经常产生LOCK文件,无奈呀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吧,为啥会这样,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还是、、、、、、

网友:
只要打开编辑,软件就会自动生成这个文件,如果软件正常关闭保存退出,lock文件是自动删除的吧,没啥事专门删这个文件作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产生这个文件,我现在不能编辑版图了

网友:
不正常的退出会产生lock文件,所有的cell里面的lock都要删除哦,还有所有的View里面的lock也是要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Laker也蛮久的了,也没有遇到你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