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如何打印输出到文本文件?

楼主(2016-04-15):
仿真器是spectre

假设我在output里面有个表达式: value(VT(“test”) 10u)

仿真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在图形界面看到这个表达式的结果,比如10m

请问如何让仿真器自动将结果打印到一个文本文件里面? 比如自动输出10m到../psf/xxx.out文件里面

网友:
试一试ocean脚本,这个可以

网友:
ocean可以。
先用outfile制定输出文件句柄
然后向句柄里print即可。

楼主:
谢谢回答,
ocean没有用过。
请问这样一个脚本会很复杂么?可否有现成的脚本参考一下?

网友:
在outputsetup里用计算器编辑公式。然后图形输出之后,另存为Excel或者matlab。就能把数据保存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用人工干预那种,比如要跑1000个corner,仿真器自动把1000个结果记录到文本文件

网友(2021-11-17):
你好,最后是怎么做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