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通BUCK 电路的DC-DC如果将输出电容加的很大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4-15):
1、为避免启动电流过大,引起保护,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软启动切入。比如利用MOSFET。2、如果电容很大,是否会引起DC 反馈网络的不稳定。
3、发如本向DC-DC支持软启动,是否可以将电容加的很大。
4、电容值比如转换4700UF,5V 3A这样的应用。

网友:
电容是要成本的

一般来说容值的大小是由输出电压纹波决定的

容值改了,当然ac response也变了,compsention network一般也要跟随优化

网友:
5V/3A其实通常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再有,你是用buck controller with external MOSFET还是MOSFET 已经内嵌的buck converter?前者效果更好,也能够容易带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