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进行弹道解算,四阶龙格库塔函数,

楼主(2016-04-15):
导师让用FPGA进行外弹道解算,选择四阶龙格库塔函数,本人刚接触FPGA,一直找能解包含微分方程和三角函数的IP核,可是大多都是编写算法,有的是混沌、CORDIC,或者pc上C语言编程,恳请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
拜托各位了

网友:
这种算法一般没有现成的IP核,而且你要求的初值函数肯定也不是常见的那种通用函数,虽然没做过,个人觉得得看导函数的复杂程度吧,FPGA本来就不擅长做这种复杂的数学运算,不是做不了,就是太麻烦,如果导函数不是特别复杂,就套套公式,多看看算数运算,就是相当于编个计算公式然后给值迭代就可以了吧,这倒挺符合FPGA流水线的思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再查查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有解常微分方程的C代码,可以了解一下Vivado中的HLS。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工具,但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我查查,谢谢,谢谢,这两天回家没来的急回复,抱歉,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用c,还想用fpga,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啊

网友:
Altera可以用DSP builder 去搭建算法平台,再转换成VHDL。想用C,可以使用Open-CL平台,现在
Xilinx和Altera都有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老师让快速出结果,就先用stm32实现了

网友:
FPGA很容易实现的, 大概不到3k 门 可以搞定。 它这个是计算机数值仿真方法。可能除法实现上比较耗点时间

网友:
用D触发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