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NGCBuild NGDBuild中的-p参数

楼主(2016-04-15):
在ngdbuild或者ngcbuild命令中会出现一个命令选项-p (Part Number),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选项详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指你的FPGA型号啊,XCV7XXXX的,是指Xilinx Virtex 7,你可以在ISE里面找得到型号的具体代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