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的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s,着急,有经验的恳请帮忙

楼主(2016-04-15):
大家好,当前设计中的时序很紧,需要同一个时钟域里面部分DFF的时钟比正常的时钟要长,但是我使用icc的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s {DFF/CK} -float_pin_max_delay_rise -2.4 -float_pin_min_delay_rise -2.4 -float_pin_max_delay_fall -2.4 -float_pin_min_delay_fall -2.4 ,compile clock时候发现这条命令并没有起作用,DFF/CK是需要加长的时钟,请问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如果我设定了float_pins,那么做完tree之后是不是需要再remove_clock_tree_exceptions啊,也就是说工具计算时序时会不会把我的设定也算进去,因为我在做完tree之后是remove的,怀疑会不会如果remove了工具又把tree调成正常的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哪位了解,还请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2016-07-27):
2.4ns 可能太大了吧

网友(2018-04-03):
max和min是不是只设置一种就可以啊,我看max是longest path min是shortest path,我也不是很理解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