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所用工艺与Calibre DRC顶层金属厚度不一样,求解决方法,急!!!!!!

楼主(2016-04-15):
ICC所用工艺顶层金属厚度为0.8um,Calibre DRC规则文件顶层金属厚度为1.2um。导致将从ICC中导出的gds在进行DRC验证时出现孔与金属层的问题,求解决方法,急!!!!!!

网友(2016-05-30):
是不是tf的层次是2z,而实际工艺是1Z1u啊??
这种可以找工艺厂商要的。
实在不行就只能根据calibre的drc文件改tf了。

网友:
我很好奇的是以哪个为准,icc的tf还是calibre的,如果以calire的话那么之前icc run一系列timing ir em就得重新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以calibre的为准 通常来讲以analog的designrule为准

网友:
你的设计是用的什么process,你做设计前就要搞清楚,不管是模拟版图还是数字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