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有关xilinx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6-04-15):
各位好,初学者问一个比较低端的问题,今天看了一些时序约束的知识,不明白用offsets before进行输入约束时这个offset值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约束要看你跟什么芯片接

网友:
看你接其他芯片的输出延迟在加上时钟频率来确定。比如时钟频率100MHz,其他芯片输出给FPGA的输出延迟为6ns,则FPGA的offset before不得少于4ns。这里假定理想状况,FPGA和外部芯片的时钟同源,且时钟到达FPGA和外部芯片的相位完全相同。

网友:
楼上正解。输入输出offset与线长及时钟有关,这个可以和硬件PCB工程师沟通,自然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