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高压开关测试指标

楼主(2016-04-16):
各位大虾,有人知道这个 isolation指标是什么意思,怎么测试么??急求

网友:
猜的,
在輸入給1MHz Sinewave peak-to-peak Voltage = 1V
在輸出觀察到的 sinwave peak-to-peak Voltage < 1mV

60dB-->1V/1000=1mV

网友:
     一定得使用 1M ?
not 100hz  or 100M ?

CMOS高压开关 ?
用那边?  一般高压不是都FLYBACK 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