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段和后端都主要是做哪些事情呢?测试和验证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04-16):
前段和后端都主要是做哪些事情呢?测试和验证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个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大概
前端: hdl编码->前仿->综合->后仿->生成网表netlist
后端: ->floorplan布局规划->CTS时钟树综合->走线P&R place and Route->GDSII文件

测试和验证是近义词,不知具体想问什么  一般地 测试偏系统级,功能级, 比如软件测试,fpga测试,当然也可以叫功能验证啊。  我们通常所谈的芯片验证,主要是RTL级的测试,使用专门语言,如systemverilog和方法学如UVM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好。   补充一个测试和验证的,一般的认为测试和验证是基本类似的,但是有的公司会凸显其不一样,测试叫validation,验证叫verification。如果是指这两者的话,工作思路和方法是不一样的。validation基本是芯片出来之后,bringup以后的事情,偏向于用测试芯片的可用性,其平台和方法偏上层,比如TCL或者其他脚本,有的FPGA上的测试也叫validation,FPGA上的测试也叫emulation,被测试对象是一个系统,其中包含你需要测试的芯片或者FPGA image。
   Verification是专指测试未流片的芯片的Verilog或者SV的设计代码,测试代码是否有bug,其验证方法是基于System Verilog和UVM(目前流行),编写测试环境和测试用例。这种就是纯Verific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讲解,明白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端主要是写代码综合,后端主要是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