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相位裕度与时域响应的关系

楼主(2016-04-16):
两级运放相位裕度与时域响应之间的关系?

网友:
1.>PM<45 Step response has OverShoot and called under damping
2.>PM=60 Step response smooth and called Critical damping
3.>PM>60 Step response No Overshoot and called Over damping

网友:
查看典型二阶电路的响应

网友(2016-07-03):
这个在自动控制原理上讲的可能跟仔细

网友(2017-10-06):
自动控制原理上讲的 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