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关于xilinx时序约束的低端问题

楼主(2016-04-16):
各位好,初学者问一个比较低端的问题,今天看了一些时序约束的知识,不明白用offsets before进行输入约束时这个offset值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
offsets before  是用来定义输入管脚处时钟和数据的相对时间关系的,在加上因FPGA布局布线所引起的时钟数据的相对延迟一起来确定在第一级FF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状态;所以offsets before  的值是由FPGA的上一级输入单元来确定。

网友:
在xilinx官网搜吧。不要告诉我你不懂英文,请用google translation翻译,不要告诉我你不会翻墙。

网友:
这个值是由示波器测出来的,就是数据与时间的相位关系,源同步约束中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