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DC PT201506 启动突然变得很慢

楼主(2016-04-16):
如题,安装好的synopsys 的DC PT 201506版本,昨天都还蛮正常,今天启动的时候输入命令之后没有反应,也没有报错,但是大概在五六分钟之后才会弹出界面窗口。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为什么没有报错,启动这么慢,

网友:
我也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为什么变得很慢啊?我这个今天早上还用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启动的时候就变得很慢,十分钟左右,查看内存swap都还有好大的free,都不知道该怎么高了,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license的缘故

网友:
需要安装SCL吗

网友:
license 服务器挂掉了,是crack的么?

网友:
试试将/etc/resolve.conf的内容都删除,看是否可以了。

网友(2016-12-15):
回复 网友B:

    新装系统 破解lisence  修改过HOSTNAME   用这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顶一下,先下载试试

网友(2017-02-14):
现在verdi也遇到同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帮忙回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7-04-07):
回复 楼主:

请问有没有 DC201503的安装教程

网友(2017-08-30):
不知道该怎么

网友(2018-01-10):
me too,怎么回事,启动之后进程进入死锁状态,等2分钟后才会解锁,再启动。应该与License无关,在等待什么东东。

网友(2018-02-27):
有DC2015.06的安装包吗?私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DC2015.06的安装资源吗,分享一个

网友(2018-06-12):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阿

网友(2018-10-13):
同求解决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这样确实可以了,但是不配置resolv.conf如何上外网呢

网友E(2018-11-30):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清空/etc/resolv.conf,防止进行域名解释。

网友(2019-03-21):
您好,能分享下安装包吗?

网友(2019-05-26):
楼主,您好,你还有这两个软件的安装文件吗???

网友(2019-09-27):
昨天刚碰到这个问题,通过编辑/etc/hosts文件,默认内容不包括hostname,加上即可解决问题。不影响联网。

网友(2020-03-25):
厉害,删除/etc/resove.conf解决了,多谢多谢

网友(2020-07-17):
引用 网友E: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 ...

高手,果然可以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E: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 ...

测试有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