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报错

楼主(2016-04-16):
AMS仿真时报如下错误,好像是说不能识别电阻,具体该怎么修改设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理想的电阻代替那个smic的电阻,就可以仿真了,怀疑是smic做的model问题吧

网友:
换成理想电阻就能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牛,改成理想电阻了,仿真正常

网友B:
除了把PDK电阻换成理想电阻,还可以试一下把netlist方式换成OSS based(IC615默认是cellview bas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牛,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B:
除了把PDK电阻换成理想电阻,还可以试一下把netlist方式换成OSS based(IC615默认是cellview based)。 ...

netlist怎么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