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使用synplify pro查看时序违例的路径

楼主(2016-04-16):
如题,我现在使用synplify pro综合,结果只给出了存在时序违例,但不知道怎么查看违例的路径,

网友:
如果不是太大的violation,建议你可以继续布局布线,再看布局布线后的时序路径,那个更加准确,某些综合的时序违规会在布线后消除了。当然,synplify pro的log里面是有的,一般的会有最差的5条吧。

楼主:
额,2012.3和2013.3版本差距很大吗?12.3可以给出gate clock的信息,13.3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顺便问另外一个问题,sdc转成fdc文件之后,set_clock_group,工具会报错误,类似如下:
set_clock_groups -name n:example -asynchronous \
   -groups [get_clocks {\{Module_name|Osc_Ckj1_derued_clock Module_name|Sys_Div_Clk_derived_clock SC_FDC_5_3S1_X25058}}],
类似以上这种,我把这句话删掉,才会继续mapping,如果不删,工具会报Error Code [nlconsdata.c:3266 set_clock_groups: parameter value list not terminated with curly br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