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报错:syntax error:token is “module”

楼主(2016-04-16):
最近服务器有点问题,自己就在电脑上装了vcs2013,想做做测试。本身RTL在服务器上的vcs是可以跑的,但是在自己的电脑上总是出现一个问题:如图1,总是显示“module”地方的错。图中的报错是在H_.v文件,然后当我交换RTL的file.f文件的位置时,又出现了在C_.v文件处报同样的错,小弟觉得不是RTL的问题(因为之前服务器是可以的)。因为是刚刚装的vcs,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原因。我做了排除:写了一个小测试文件,发现vcs是可以用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告知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2018-09-27):
楼主,还在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当初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怎么解决的?少了一个endmodule吗

网友A(2018-12-17):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检查不出错了,,endmodule 也有,分号也没有错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检查不出错了,,endmodule 也有,分号也没有错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3-16):
楼主解决了,不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我来解一下,报这个文件的的位置,不一定是错在这个文件里
vcs编译是把所有模块串在一起,全部的代码放在一个文件里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由前面的模块的语法错误引起的,按照编译顺序,逐个往上排查即可
不光是verilog,其他语言的程序编译也是相同原理,只是报错算法和机制不同
vcs的报错就会指向编译顺序的下游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21-01-04):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应该联系上下文总结语法错误,我是include文件时出现的,因为我的include位置放在了文件最上面,导致报出initial error,正确的位置是放在module下面就过了。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一下,报这个文件的的位置,不一定是错在这个文件里
vcs编译是把所有模块串在一起,全部的代码放在一 ...

感谢您,我也是这个问题,检查了filelist的上一个编译文件,发现末尾endtask打错了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一下,报这个文件的的位置,不一定是错在这个文件里
vcs编译是把所有模块串在一起,全部的代码放在一 ...

感谢,顺着往上面编译的文件找就好了,我的是上一个.v文件末尾的endmodule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