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功耗设计的UPF文件

楼主(2016-04-16):
做Synopsys的Power Gating试验时出现了report_power为负值的情况。

在试验过程中,source UPF文件的时候出现了Error: Primary supply of power domain 'GPRS' cannot be set to a domain-dependent supply net when supply set handles are enabled. (UPF-541)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下面是UPF文件的代码。

## CREATE POWER DOMAIS
######################
create_power_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port VDD
create_supply_port VSS

create_supply_net  VDD
create_supply_net  VSS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create_power_domain GPRS  -elements GPRs

create_supply_net  VDD   -domain GPRS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GPRS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DDGS  -domain GPRS

## PRIMARY POWER NETS
#####################
set_domain_supply_net TOP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GPRS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 GPRS SETUP###########################################################
#############
# SWITCH
create_power_switch gprs_sw \
  -domain GPRS \
  -input_supply_port {in VDD} \
  -output_supply_port {out VDDGS} \
  -control_port {gprs_sd PwrCtrl/gprs_sd} \
  -on_state {state2002 in {!gprs_sd}} \
  -off_state {OFF {gprs_sd}}

map_power_switch gprs_sw \
        -domain GPRS \
        -lib_cell HEADX2_RVT

set_isolation gprs_iso_out \
  -domain GPRS \
  -isolation_power_net VDD -isolation_ground_net VSS \
  -clamp_value 1 \
  -applies_to outputs

set_isolation_control gprs_iso_out \
  -domain GPRS \
  -isolation_signal PwrCtrl/gprs_iso \
  -isolation_sense low \
  -location parent

# RETAIN
set_retention gprs_ret -domain GPRS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set_retention_control gprs_ret -domain GPRS \
  -save_signal {PwrCtrl/gprs_save low} \
  -restore_signal {PwrCtrl/gprs_restore high}

map_retention_cell gprs_ret \
  -domain GPRS \
  -lib_cells {RDFFNX1_RVT RDFFARX2_RVT RDFFNARX1_RVT \
   RDFFNARX2_RVT RDFFNSRARX1_RVT RDFFNSRARX2_RVT \
   RDFFNSRASRNX1_RVT  RDFFNSRASRNX2_RVT RDFFNSRASRQX1_RVT \
   RDFFNSRASRQX2_RVT RDFFNSRASRX1_RVT RDFFNSRASRX2_RVT \
   RDFFNSRASX1_RVT RDFFNSRASX2_RVT RDFFNSRX1_RVT \
   RDFFNSRX2_RVT RDFFNX1_RVT RDFFNX2_RVT RDFFSRARX1_RVT \
   RDFFSRARX2_RVT RDFFSRASRX1_RVT RDFFSRASRX2_RVT \
   RDFFSRASX1_RVT RDFFSRASX2_RVT RDFFSRSSRX1_RVT  \
   RDFFSRSSRX2_RVT RDFFSRX1_RVT RDFFSRX2_RVT \
   RDFFX1_RVT RDFFX2_RVT RDFFARX1_RVT}

# ADD PORT STATE INFO
#####################
add_port_state VSS          -state {GND  0}
add_port_state VDD           -state {ON  0.95}
#add_port_state VDDGS          -state {ON  0.95}
add_port_state gprs_sw/out -state {ON  0.95} -state {OFF off}

## CREATE PST
#############

create_pst chiptop_pst -supplies                {VDD  gprs_sw/out }
add_pst_state function1 -pst chiptop_pst -state {ON     ON    }
add_pst_state sleep     -pst chiptop_pst -state {ON     OFF   }

求大神解答!

网友:
GPRS 是被关断的domain, switch的输出设为GPRS domain 的primary power

set_domain_supply_net GPRS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应该该为:
set_domain_supply_net GPRS  -primary_power_net VDDGS   -primary_ground_net VSS

  • create_power_switch gprs_sw \
  •   -domain GPRS \
  •   -input_supply_port {in VDD} \
  •   -output_supply_port {out VDDGS}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synopsys的power gating的lab可以分享一下吗  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其实我之前也尝试过这个方法,但是还是出现相同的错误。实验中这一步报错的语句是add_port_state VDDGS(第80行),所以把它注释掉了。是不是因为这一句才出现功率为负值这个结果呢?